拿到一张图纸怎么做工艺和设计

楼主(2018-03-24):
拿到一张图纸怎么做加工工艺和夹具设计??1 s$ G. W% J- b) H, C

网友:
先分析工件的材质,热处理工艺,需要用什么设备,然后排加工工艺,根据加工工艺再设计夹具

网友:
先要了解该产品零件的工艺策划,再把握重要尺寸链,根据产品的定位基准点和基准面来设计定位夹具。

网友:
加工多指单个零件,当然根据一张图纸做工艺和卡具设计了,不然还怎样。用装配图吗?

网友:
补充:做加工工艺还要考虑需求量多少,批量大用专用机床,专用夹具,量少用通用机床。总的原则是在保证满足图纸要求的情况下,尽量经济。

网友:
目前正在看形位公差和加工方法的资料,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