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马达驱动

楼主(2018-03-24):
工作场景是使用液压马达驱动一根圆管转动,负载恒定,圆管500KG左右,圆管上套齿圈,与液压马达间使用齿轮驱动,转速<100r/min。
我的问题是:选用哪种类型的液压马达、如何设计液压系统能达到类似变频电机的运行效果,主要是转速稳定,速度可调。

网友:
恒负载系统采用变量泵+定量马达的调速系统。
马达排量一定的情况下,通过改变变量泵的流量,达到调节马达速度的目的。速度是由液压系统的流量决定的。你先算出最后端的转矩是多少,然后根据转矩和转速要求选择液压马达;液压马达确定之后,选择液压泵。

网友:
建议采用缓慢旋转的转子通过花键轴驱动输出成为摆线液压马达。

网友A:
双泵加内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泵加内曲线

双液压泵?内曲线是啥?控制程序吗?

网友:
他说的是内曲线径向马达吧

网友B:
看了坛友的评论感觉有点复杂,假如是我不用用到变量系统。推荐一个我可能会用的方案,用定量泵加比例换向阀调速,电控和手动都可以无级调速,HAWE等厂家。这个负载不大,马达用摆线我感觉就差不多了,或者好一点用五星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坛友的评论感觉有点复杂,假如是我不用用到变量系统。推荐一个我可能会用的方案,用定量泵加比例换向阀 ...

ok,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