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锈钢焊接后再加工的问题

楼主(2018-03-24):
一批工件需要用气体保护焊焊接后再车加工,目前用的普通焊丝焊接后有车床加工的不动的难题,应该是焊丝牌号没有选对,请教各位,有没有啥好的焊丝推荐(不锈钢焊丝材质不要求)

网友:
热处理,去一下应力

网友:
一般焊接过程中因为高温对于原材料和焊材都相当于是淬火的过程,建议楼主车床再次加工的刀具材料选好一点。

楼主:
刚买了超低碳焊丝,准备边烧边浇水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买了超低碳焊丝,准备边烧边浇水试试

等lz测试后发照片,给大家一个反馈看看哦

网友:
做个退火好点,我们这有时修活焊接,都是把件放进土灰里,(增加降温时间,降低硬度)

网友:
冷却过快导致工件淬火,应该要做好预热和保温

网友(2018-04-26):
做个退火 把硬度降下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