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认识这玩意的吗?

楼主(2018-03-24):
有知道这东西的吗?如题。怎么生产的?
QQ:1972917456

网友A:
电池组降温用的冷却器,相当于空调冰箱的冷凝器。铝挤压成型。

网友(点评):
这瓦楞纸结构都是挤出来的?

网友(点评):
那不是瓦楞纸,是绝缘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组降温用的冷却器,相当于空调冰箱的冷凝器。铝挤压成型。

都有什么公司生产啊?

网友(点评):
铝挤压厂开模具就能生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组降温用的冷却器,相当于空调冰箱的冷凝器。铝挤压成型。

应该是开条的薄板挤压成型吧。
与大侠讨论。

网友(点评):
冷凝器中间有很多孔,制冷剂要在里面循环。

网友C:
应该是模具压出来的。
楼主看样子也是研发新能源电池行业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模具压出来的。
楼主看样子也是研发新能源电池行业的吧?

特斯拉好像也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特斯拉好像也是这么干的

正解
特斯拉电池暴力拆解
http://geekcar.net/archives/9478

附 动力电池冷却相关专利

网友(点评):
2楼大侠才是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解
特斯拉电池暴力拆解
http://geekcar.net/archives/9478

知道工艺,剩下就好办了。

网友:
特斯拉的电池降温系统,里面的液体是水和乙醇的对半配比。以前公司专门讲过这个玩意。

网友:
挤压型材,之所以弯曲是因为靠近电池贴近电池的表面而形成的,这么大的一个铝合金型材,模具不超过3000元。但是成品比较贵,因为产量低。计价方式是长江铝业报价吨价格加上加工费,就是加工费用高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开条的薄板挤压成型吧。
与大侠讨论。

一个长条形铝锭,直接用油缸压入加热炉,前面一个挤压模具,处于加热炉锥度顶部,上面开口与这个铝合金型材相似,最终半熔融的铝合金从模具中挤出,然后在外面用合适的方式冷却,如果不是空间限制,想拉多长就拉多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长条形铝锭,直接用油缸压入加热炉,前面一个挤压模具,处于加热炉锥度顶部,上面开口与这个铝合金型 ...

我这边开的模具一般是圆柱铝锭。

网友:
电池组冷却用的,特斯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