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关建模和设计的小问题(新人求助),求帮助

楼主(2018-03-24):
前两天看帖子看到一个有关孔用卡簧装配的方法。看到这个动图感觉这个思路很厉害,作为学生,我想用sw把这个建模出来看看,但是也是初学软件,还不太熟。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大家:
1.蓝色的冲头(杆上部分应该是带螺纹,配合螺母扭紧的吗?)
2.黄色的弹簧 ,紫色的是螺母和垫片吗?(垫片和上面的那个螺母是一体的吗?)
3.这个应该是用推杆压下去的吧,那在设计中,加弹簧和不加弹簧都可以达到效果,那么是为了缓冲吗?还有别的作用吗?
4.这个带锥度的套筒是应该怎么建模的,画截面然后旋转实体吗?  还有这个套筒的底部应该是要和被压装的零件有配合的吧,要保证在压的时候的稳定性,是不是在设计套筒的时候要考虑一下。
5.那个冲头旁边灰色的,是用来固定的吗?
  希望大家能为我解答一下,套筒方面的建模对我比较困难,也想听听这个设计思路和考量的方面。

楼主:
求大神能帮我讲讲,指指路

网友:
1,蓝色推杆上面是带螺纹的,是为了拧上面的螺母用。
2,黄色的是弹簧,紫色的是螺母和垫片,螺母和垫片不一定是一起的,加垫片是为了增加和弹簧的接触面积,也是为了保证压弹簧的面是一个平面,防止弹簧中心线倾斜。
3,加弹簧和不加弹簧不一样,加弹簧是为了保证压缩行程。4、所有圆柱体和锥体都可以通过草图旋转建模。灰色实体好像没有带锥度,这个实体在弹簧压缩时起导向作用。
5,灰色实体的作用一个是上面说的导向作用,另一个是相当于弹簧座。

网友:
这个动画太理论啦,卡簧哪能这么好能垂直掉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