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面副结构设计

楼主(2018-03-25):
像这种球面副加工比较困难,有没有其他简化机构可以代替,比如3个交叉的转动副

网友:
转向节机构和这个功能相同。

网友A:
这种关节轴承有现成的,买就行了。

网友:
万向联轴器利用其机构的特点,使两轴不在同一轴线,存在轴线夹角的情况下能实现所联接的两轴连续回转,并可靠地传递转矩和运动。万向联轴器最大的特点是:其结构有较大的角向补偿能力,结构紧凑,传动效率高。不同结构型式万向联轴器两轴线夹角不相同,一般在5°-45°之间。

网友:
挺不好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关节轴承有现成的,买就行了。

球面副用这样关节轴承比较合适。

网友:
哎 楼上几位歪楼了 吧

网友(点评):
大侠,怎么歪了,,,

网友B(2018-07-20):
引用 网友A:
这种关节轴承有现成的,买就行了。

大侠 能否请教下:
1 关节轴承是否可以替代球面副?因为外面现卖的球面副很少看到。

2 杆件怎么装到关节轴承的圆孔里后,一般怎么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关节轴承有现成的,买就行了。

最近我有用到这种不带杆的关节。

网友(点评):
使劲吹牛逼

网友A(2018-08-20):
引用 网友B:
大侠 能否请教下:
1 关节轴承是否可以替代球面副?因为外面现卖的球面副很少看到。

看需要球面旋转多少度了,如果不是特别大范围的,关节轴承完全可以。如果对轴向间隙不严格要求的话,用销轴和开口销固定就可以。如果轴向要求无间隙,就把它当成轴承,用螺母锁紧内环。总之,还是看使用场合的要求。

网友:
参考老式收音机天线的转轴,底部旋转,理论效果与你的差不多吧

网友(2018-10-11):
引用 网友A:
这种关节轴承有现成的,买就行了。

大侠您好!我们也想买可以替代球面副的零件,看过关节轴承,但是内圈转动幅度只有十几度,达不到要求。我看您的贴图中内圈转动幅度好像比较大,能告知这个零件具体叫什么吗。或者有没有什么标准代号什么的,我们想看下。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需要球面旋转多少度了,如果不是特别大范围的,关节轴承完全可以。如果对轴向间隙不严格要求的话,用销 ...

大侠!谢谢回复。

我们看了下关节轴承,一般内圈相对外圈的转动范围大概十几度,比我们想要的范围小。您知道有没有其他可以实现球面副功能的现成的零件,转动范围比较大的?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