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速链与滚筒线的区别

楼主(2018-03-25):
各位前辈,倍速链与滚筒线的应用场合有什么区别,在设计流水线时该如何确定用倍速链还是滚筒线?还请各位前辈多指教!

网友:
有工作台板需求的就用倍速链,滚筒的一般输送下面是平的货物,具体要看你的输送要求,采用什么输送方式不一定的。

网友:
倍速链流水线组成的生产线通常称为:自流式输送系统倍速链输送机,主要用于装配及加工生产线中的物料输送,其输送原理是运用倍速链条的增速功能,使其上承托货物的工装板快速运行,通过阻挡器停止于相应的操作位置;或通过相应指令来完成积放动作及移行、转位、专线等功能。
滚筒线适用于底部是平面的物品输送,主要由传动滚筒、机架、支架、驱动装置等部分组成。具有输送量大,速度快,运转轻快,能够实现多品种共线分流输送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