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控车床撞刀了

楼主(2018-03-25):
今天不小心数控车床撞刀了大拖板行程改变了。请高手指点一下怎么修改参数。谢谢!是广数TDc系统

网友:
主轴跑没跑也不知道吧,打表主轴头,端跳,径跳看看怎么样

网友:
是否有可能设备出现异常故障。

楼主:
问题解决了,其实就是修改一下参数即可

网友:
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