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有免安装的cad?

楼主(2018-03-25):
分享下被。
就是以前我 有一个免安装的cad2004,大概40M左右,解压就能用,不用安装。后来没有了~~哪位兄台有。

网友A:
为什么用那么低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用那么低版本的?

就见过2004的免安装版,高版本的没看到

网友A:
你就想用免安装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就想用免安装版?

是的。放在u盘里用方便。有时候别人的电脑未必有cad

网友B:
有CADSee看图软件,你不就是看图吗。
还有楼上是楼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CADSee看图软件,你不就是看图吗。
还有楼上是楼主吗

我想正常的编辑图。
宇宙。。寂寞。。。立方。。。右手。。。猛龙

网友:
有一个2002的,内含插件可打开到最高2010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