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乐场之海盗船机构简图

楼主(2018-03-25):
将动力放在了船底,因为力臂的变大和放在旋转轴处相比大大减小了电机的输出功率

网友A:
赞lz的思路。
lz最好还是坐上去仔细体验下。
这种东西,关键不是动作,而是体验。

网友B:
只要该机构不翻过头,或者半途卡住,都好说。

网友C:
个人分析,还是转轴处合适。
因为也就启动时候动力要求大一些,等启动了,多数时候是惯性。
所以,消耗的能量并不是很大。
4楼说的也很对,如果异常了,这样就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lz的思路。
lz最好还是坐上去仔细体验下。
这种东西,关键不是动作,而是体验。

体验过后才拍的相片,下来后我想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该机构不翻过头,或者半途卡住,都好说。

参数都是可控的,不会出现这种意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分析,还是转轴处合适。
因为也就启动时候动力要求大一些,等启动了,多数时候是惯性。
所以,消耗的 ...

1.大功率的电机贵
2.需要电机与转轴的离合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大功率的电机贵
2.需要电机与转轴的离合器

电机虽然大,到了高处,会离合,重力摆比较省电。

lz的摩擦轮有没有更好的方案?摩擦轮的磨损很严重的,每次油缸顶推的冲击,体验会不会不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虽然大,到了高处,会离合,重力摆比较省电。

lz的摩擦轮有没有更好的方案?摩擦轮的磨损很严重的 ...

磨损的问题:摩擦轮属于滚动摩擦,现实中用的是一个摩擦系数大的轮胎,这样既保证了摩擦动力又保证了寿命,磨损了油缸就多伸出一点冲击的问题:因为轮胎和船体的滚动摩擦,接触的很平滑

网友:
坐着头晕

网友D:
按楼主的想法,这船的半径要很精确才行吧。

网友:
下次做的时候好好观察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楼主的想法,这船的半径要很精确才行吧。

不用,与船体相接触的轮胎是软的

网友:
摩擦轮与船体接触的瞬间会不会有冲击?加减震,好高端啊。

网友:
对这东西的印象就是晕,感觉头脑空白

网友E:
这结构,角度如何很好的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结构,角度如何很好的控制?

你认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