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0直径6个厚钢板如何加工不发颤?

楼主(2018-03-25):
各位前辈:
      我是新成员,现在急需求助,我有个产品是320的直径,6个厚的钢板毛坯,需要加工到4个厚,在数控车上加工大断面总是发颤。
     求助各位前辈的经验,感谢!

网友A:
用加工中心,上吸盘

网友B:
车床也可以来个吸盘啊

网友:
转速进给慢一点,选用D型刀,或者更尖一点的,刀尖半径要小,也可以外圆刀横着装在刀盘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加工中心,上吸盘

加工中心到是可以试试,谢谢师傅
因为从未加工过这么大这么薄的钢件,开始无从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床也可以来个吸盘啊

谢谢前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加工中心,上吸盘

加工中心加工内孔和外圆同轴度能保证5道以内不?

网友:
圆盘螺丝多锁一些,最好形成一圈,这样就好办了。

网友:
试试如下工艺路线。假定是毛坯
1,先车外圆,
三爪或者四爪夹,夹3-4mm
找正。外圆、端面。端面要认真找,让这面车削量尽量小
转速要慢,尤其是毛坯是从钢板上割下的,尤其如此。车刀要结实,卡盘要夹紧。如果是割下来的,可以在卡爪处加铁片
2,车端面
只要见光就可以
3,倒头
装夹同上,因为已经有了一个加工好的面,靠紧
4,车外圆,车平面
这时转速可以快

网友C:
焊接一副卡爪,让卡爪的端面与圆盘的端面接触面积尽量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接一副卡爪,让卡爪的端面与圆盘的端面接触面积尽量大。

薄盘类零件就得这样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工中心加工内孔和外圆同轴度能保证5道以内不?

主轴刚度够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接一副卡爪,让卡爪的端面与圆盘的端面接触面积尽量大。

这样干还是不错的,批量活还是可以焊幅软爪,圆盘线焊接后线切割,上机床镗出夹持台阶

网友:
从夹具和加工方面下手

网友:
钢板还能车削!!??

网友:
压一点,做一点
,做完整形,最后打磨出货

网友(2018-04-28):
加工出来外部厚度大,中间小,随便10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