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软爪如何车削

楼主(2018-03-25):
          在车削批量较大的工件时,为了提高工件在加工时的定位精度和节约工件安装时的辅助时间,可利用软爪卡盘。为了根据实际需要随时改变爪面圆弧直径与形状,把三爪卡盘淬火的卡爪,改换为低碳钢、铜或铝合金卡爪。如卡盘爪是两体的,可把爪部换成软金属;如卡爪是一体的,可在卡爪上固定一个软金属块。         经常会遇到车削的零部件尺寸与工件夹持面的尺寸不相符的情况,所以,卡爪就需要车削了,如果在车削卡爪的过程中不注意,很有可能就会导致卡爪报废,或者加工出来的零部件形位公差超差,目前,卡爪车削在一般的工厂或者是作坊中用的是夹持相应的圆棒,然后再车削卡爪,以卡爪车削最少为宜,尽量多次利用,可以降低一定的成本。         总结了一下几点卡爪车削的注意事项:1、如果有条件的工厂可以自己制作或者购买现成的软爪车削夹具。http://www.doc88.com/p-66410631553.html
                                                                2、车削软爪也要分粗精车,粗车之后,松一下卡盘,然后夹紧,精车
                                                                3、加工工件的压力要与车削卡爪的压力一致
                                                                4、软爪车削后,打表检测一下卡爪的圆度,防止有车不圆的情况发生
以上是个人总结,有不对的地方可以提出,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方法欢迎补充

网友A:
不圆主要是夹持位置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圆主要是夹持位置不一致。

请层主详细说明

网友(点评):
车爪时工装位置越接近爪工作面,力度尽量一致。

网友(点评):
赞同这种说法

网友B:
夹爪还是买标准化的稳妥,自制成本高,而且有失败的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夹爪还是买标准化的稳妥,自制成本高,而且有失败的风险。

是有失败的风险,那就要看个人技术啦

网友(2020-04-15):
有一篇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