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分享(三十八)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楼主(2018-03-25):
       “阀”的定义是在流体系统中,用来控制流体的方向、压力、流量的装置。阀门是使配管和设备内的介质(液体、气体、粉末)流动或停止、并能控制其流量的装置。根据启闭阀门的作用不同,阀门的分类方法很多。
       阀体的材质根据不同的工艺介质,选用不同的材料。常用材质有:铸铁、铸钢、不锈钢、碳钢、塑料、铜等。
下图加工的就是阀体,配有毛肧图和加工图
使用的设备是车削中心,安装轴向动力刀具

红线为待加工面
先加工右端的内孔及端面,还有端面钻孔,倒角,然后上顶尖,再加工外圆和法兰盘另一面

欢迎大家补充加工方法,开阔思路

网友A:
你把图给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图给丢了

确实给丢了,立刻补上

网友A:
阀体中间的空腔是铸造出来的吧?如果加工怎么加工?一直不清楚截止阀的的阀体是怎么加工的?你这个好像是截止阀的阀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阀体中间的空腔是铸造出来的吧?如果加工怎么加工?一直不清楚截止阀的的阀体是怎么加工的?你这个好像是截 ...

大侠,内腔应是不加工的,而是直接铸造的型腔。

网友:
好好学习阀门,也许后面能用上

网友:
真是图文并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阀体中间的空腔是铸造出来的吧?如果加工怎么加工?一直不清楚截止阀的的阀体是怎么加工的?你这个好像是截 ...

内腔是铸造出来的,只加工外圆和内孔红线标注的部分

网友B:
我们公司这里直接一序把右侧全部加工出来,也就是没有上顶尖这个步骤。
直接加工内孔、端面(水线)、外圆
请问上顶尖是为了保证哪个尺寸呢,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这里直接一序把右侧全部加工出来,也就是没有上顶尖这个步骤。
直接加工内孔、端面(水线)、外圆 ...

一般也是不用上顶尖的,主要是考虑到悬伸太长,可能会出现危险所以才考虑使用顶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也是不用上顶尖的,主要是考虑到悬伸太长,可能会出现危险所以才考虑使用顶尖的

嗯嗯,这样就明白了,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