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件是如何做到表面无铣削痕迹的?

楼主(2018-03-25):
   各位社友,下图的工件,仔细一看,表面没有任何的铣削痕迹,铝合金材质,最后经过阳极氧化,问:工件铣削后会有一定的铣刀痕迹,如何处理才能消除呢?凸台的高度是大约十几丝,而且需要清根,仔细看凸台边缘,也没有铣削的痕迹,不知道现在有什么工艺可以达到这种效果?恳请社友指点迷津。

网友A:
喷砂氧化是可以看不出加工痕迹的,你这个应该不要求高光

网友B:
照片不清楚,是不是再照一张细节放大的照片
1,你能确定肯定是经过铣削加工?
2,能不能描述一下表面,不太像阳极氧化。没见过这种颜色的,一般都比较鲜艳,光亮。阳极化后原来的纹路的确能看出来。也许现在技术发展了
3,是不是国外的产品?
有了结果,也请发帖通知一下

网友C:
有可能经过抛光工序

网友D:
硬质阳极氧化  比普通阳极氧化价格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砂氧化是可以看不出加工痕迹的,你这个应该不要求高光

层主意思是先喷砂然后再阳极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片不清楚,是不是再照一张细节放大的照片
1,你能确定肯定是经过铣削加工?
2,能不能描述一下表面,不 ...

确定是铣削出来的,国外加工的,表面看不出来有铣削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经过抛光工序

有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质阳极氧化  比普通阳极氧化价格稍贵

能详细说一下硬质阳极氧化,而且确定铣削的表面不用处理,直接做表面处理就行?怎么收费的?

网友(点评):
去氧化厂经常看到这种表面处理的产品,氧化层比较厚,每公斤40元左右吧

网友(点评):
工件大约有1.5公斤左右的,也就是说需要60元左右喽

网友E:
这个照片看上去亚光   像喷砂氧化

网友F:
看不太清,我们单位一些铸件的喷砂完像是这个颜色,不过喷砂痕迹挺明显的,不知道你这个了

网友G:
看上去像是先喷砂处理,再进行硬质氧化,喷砂效果好的话,应该能去除刀痕

网友H:
氧化过的

网友I:
气缸表面就是这种处理。我们用过就是喷砂(最细的那种),然后再氧化处理

网友J:
百度喷砂亮银工艺就明白了

网友K:
应该是1精铣2喷砂3电镀,关于表面镀的是啥不大确定,但工艺应该和不粘锅一样。

网友L:
表面硬阳处理,铁灰色

网友M:
拿块百洁布打磨以下,然后用细砂纸蹭一蹭,干干净净……大概一个巴掌大小的地方只需要15秒的样子
这是最土的方法……

网友N:
看颜色,最后一道工序应该是做了有色阳极化

网友O:
氧化前加一道喷砂工艺!看照片像是有喷砂的!

网友P:
建议在表面处理前进行抛光处理刀痕,最后再拿去阳极氧化。

网友Q:
先喷砂再阳极氧化,我们公司常用的工艺

网友:
CNC--打磨--喷砂---阳极,可以做到

如果是冲压成型更简单,但是要看下背面结构才能确定是不是冲压的

网友(点评):
必须要经过铣削的,冲压无法实现,因为加工数量很少,不够开模费的

网友R:
先喷砂 再氧化的
我们这好多外观件的产品都是这个工艺
看不出来加工痕迹的

网友S:
我们平时做铝合金的产品,表面要求不高的,直接喷砂后氧化,可以盖住刀纹

网友T:
亚光一般都是喷砂的,然后在氧化

网友U:
喷砂→硬质阳极氧化

网友V:
刀纹深的先打磨(表面要求高不能有塌边的需要用ABB类的机械手来打磨)——喷砂处理——阳极氧化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照片看上去亚光   像喷砂氧化

推测是经过喷砂处理的,客户只是知道表面最后要经过阳极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不太清,我们单位一些铸件的喷砂完像是这个颜色,不过喷砂痕迹挺明显的,不知道你这个了

喷砂可以根据工件的材质、大小来确定使用什么样的砂粒,砂粒也有大小的,越小的打出来的表面越细腻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上去像是先喷砂处理,再进行硬质氧化,喷砂效果好的话,应该能去除刀痕

所以推测喷砂会处理掉铣刀纹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氧化过的

是经过阳极氧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气缸表面就是这种处理。我们用过就是喷砂(最细的那种),然后再氧化处理

喷砂能不能喷出坑啊,造成表面的平面度不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百度喷砂亮银工艺就明白了

喷砂亮银有没有照片中的颜色呢?是不是还有一种喷砂拉丝工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应该是1精铣2喷砂3电镀,关于表面镀的是啥不大确定,但工艺应该和不粘锅一样。

客户要求的是阳极氧化

网友(点评):
那他是喷砂完了再氧化,但他表面涂层颜色氧化还没见过有这效果的。

网友(点评):
所以也想了解阳极氧化的颜色种类

楼主:
引用 网友L:
表面硬阳处理,铁灰色

铣刀恨能不能盖的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拿块百洁布打磨以下,然后用细砂纸蹭一蹭,干干净净……大概一个巴掌大小的地方只需要15秒的样子
这是最土 ...

不一定能保证平面度的啊,百洁布多少也会有一点纹路吧,阳极氧化是否能盖住

楼主:
引用 网友N:
看颜色,最后一道工序应该是做了有色阳极化

阳极氧化都有什么颜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O:
氧化前加一道喷砂工艺!看照片像是有喷砂的!

太好了,这么多的社友都同意是经过喷砂处理的,看来可以确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建议在表面处理前进行抛光处理刀痕,最后再拿去阳极氧化。

抛光是用布轮吗?如果是,那就用不了的,因为凸起需要清根的,高度只有十几丝,布轮是打不到那个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先喷砂再阳极氧化,我们公司常用的工艺

谢谢了,基本上可以确定加工工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先喷砂 再氧化的
我们这好多外观件的产品都是这个工艺
看不出来加工痕迹的

谢谢,不知层主单位喷砂和氧化的费用是如何收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们平时做铝合金的产品,表面要求不高的,直接喷砂后氧化,可以盖住刀纹

喷砂和氧化的费用是多少?可以透露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T:
亚光一般都是喷砂的,然后在氧化

喷砂和氧化的费用是多少啊?可以透露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U:
喷砂→硬质阳极氧化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V:
刀纹深的先打磨(表面要求高不能有塌边的需要用ABB类的机械手来打磨)——喷砂处理——阳极氧化处理

要是再增加一道ABB类机械手打磨,那费用可就多了

网友W:
表面看起来有磨砂的感觉
很有可能是喷砂

楼主:
引用 网友W:
表面看起来有磨砂的感觉
很有可能是喷砂

确定是喷砂了

网友S:
引用 楼主:
谢谢,不知层主单位喷砂和氧化的费用是如何收取的

我们是做手板打样的,氧化一件喷砂及氧化的费用通常在30-50之间,批量的估计在1-3块之间,看数量以及工件大小,氧化的颜色

网友L:
引用 楼主:
铣刀恨能不能盖的住呢

先喷砂,在硬阳处理,可以去掉刀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一定能保证平面度的啊,百洁布多少也会有一点纹路吧,阳极氧化是否能盖住

平面度标注个0.01肯定不能这么玩啊。。
我说的方法,针对性阳极氧化根本不虚的
随便折腾,表面很漂亮的

网友X:
图太小了,看不清。
要看不见铣刀加工纹路还可以光整加工后表面阳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先喷砂,在硬阳处理,可以去掉刀痕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们是做手板打样的,氧化一件喷砂及氧化的费用通常在30-50之间,批量的估计在1-3块之间,看数量以及工件 ...

批量的价格还是很有优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X:
图太小了,看不清。
要看不见铣刀加工纹路还可以光整加工后表面阳极化。

有喷砂工艺的话,刀纹会消除的

网友Y:
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先喷砂 再阳极化  我们做过的,一样的材料AL5052

网友(点评):
你们做的产品是如何收费的?

网友Z:
制造工艺

网友AA:
听了各位的分析,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Y:
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先喷砂 再阳极化  我们做过的,一样的材料AL5052

阳极氧化有区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听了各位的分析,学习了

欢迎来看评论,以后会有很多学习的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Z:
制造工艺

工艺安排就是做这个工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阳极氧化有区分吗?

基本没啥区别,可以直接氧化

网友AB:
皮膜硬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B:
皮膜硬化了

没听说这个工艺

网友AC:
喷砂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C:
喷砂氧化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C:
喷砂氧化

网友AD:
看表面是经过喷砂的,颜色不懂,应该是氧化一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D:
看表面是经过喷砂的,颜色不懂,应该是氧化一类的

喷砂和阳极氧化的结果

网友:
效果不错,楼主找到工艺没。

网友AE:
喷砂 硬质氧化  10元/平方分米  有需要的话 就跟我联系  15502231712

网友AE:
本色阳极氧化 每平方分米3元,氧化黑4元,喷砂另行收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E:
喷砂 硬质氧化  10元/平方分米  有需要的话 就跟我联系  15502231712

两个工艺加在一起是10块吗?位置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本色阳极氧化 每平方分米3元,氧化黑4元,喷砂另行收费。

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