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水冷计算

楼主(2018-03-25):
如图所示,该轴承座处于250℃的高温真空环境中,要求轴承座内部温度不得高于50℃,轴承座材料为SUS304,求计算冷却水流量,及进出水口直径?
求懂的大神解惑

网友A:
冷却水流量根据冷却轴承时被吸收掉的热量相等计算,也就是说冷却水温度升高放出的热量等于轴承温度降低所吸收的热量。
流量计算出来之后,计算冷却水管直径根据d=(4*Q/pi*vx3600)^1/2计算。
Q的单位是立方米每小时,v的单位是米每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却水流量根据冷却轴承时被吸收掉的热量相等计算,也就是说冷却水温度升高放出的热量等于轴承温度降低所吸 ...

谢谢指导,有相关的资料么,有的话麻烦推荐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有相关的资料么,有的话麻烦推荐一下。

你不用计算的那么复杂,用公式Q吸=Q放,即m1*c1*△t1=m2*c2*△t2计算。

你要系统学习,网盘给你一本书吧。

《传热学》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kqJQ8nWHMerAoxPsLYlSA      密码:ep9v

网友(点评):
t1和t2怎么确定,呵呵

网友(点评):
明知故问,不要浪费别人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用计算的那么复杂,用公式Q吸=Q放,即m1*c1*△t1=m2*c2*△t2计算。

你要系统学习,网盘给你一本书 ...

你厉害透了,什么都知道

网友:
二楼正解,其实根据产品的尺寸空间,流量最的越大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用计算的那么复杂,用公式Q吸=Q放,即m1*c1*△t1=m2*c2*△t2计算。

你要系统学习,网盘给你一本书 ...

谢谢了  我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2018-09-19):
听着好高大上,座子和轴承是怎样固定配合的结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