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图是否有毛病?

楼主(2018-03-26):
机械制图手册没在跟前,找不到依据。

这个图的三视图,的俯视图要不要画完全了。不完全是否可以当向视图来看,要不要标上A  。我印象中好像有这样的画法

网友:
此图看不清

网友A:
道理我都懂,但是你的ID是什么情况,虽然眼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道理我都懂,但是你的ID是什么情况,虽然眼熟。。

别问了,说多了又得换id
看看我的问题呗。

网友B:
办公室没有机械设计手册,请问贵司是IT公司吗

网友C:
俯视图中缺少板厚线,在侧视图中的水平线是什么意思,看不明白?应当是筋板吧,缺少高度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办公室没有机械设计手册,请问贵司是IT公司吗

反正是没有。有我也不能问啊。
从你的言语来看,我绝对见过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俯视图中缺少板厚线,在侧视图中的水平线是什么意思,看不明白?应当是筋板吧,缺少高度尺寸

只看那个俯视图,这么画行不行,要不要全画出来

网友B:
按第一视角,下面的图不是俯视图,如果是主视图的顶视图,应该放在主视图的上面
如果是第三视角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第一视角,下面的图不是俯视图,如果是主视图的顶视图,应该放在主视图的上面
如果是第三视角就可以了

"如果是主视图的顶视图,应该放在主视图的上面"

请问,即使是这样,没有必要画其他筋板和侧板的投影线么?

网友:
是不是扣人分被封号了的那个

网友D:
焊接支座,主视图把虚线画出来,标定板的位置,就这么一个图,即使有零件下料图,怎么焊,哪块板焊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接支座,主视图把虚线画出来,标定板的位置,就这么一个图,即使有零件下料图,怎么焊,哪块板焊哪

大侠。
仅看那个投影视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别问了,说多了又得换id
看看我的问题呗。

左边的两张删了。留着右边的一张,在中间给个剖面,然后再给个俯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的两张删了。留着右边的一张,在中间给个剖面,然后再给个俯视图。

感谢。
你说的我都懂,我的意思是,那个俯视图只画出一部分可不可以~~~

网友:
有几个问题

楼主:
是的。
我只问这个:那个俯视图只画出一部分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你说的我都懂,我的意思是,那个俯视图只画出一部分可不可以~~~

局部剖? 这种最好给全。。。

网友E:
图可以这么画。画图标准上允许,不过要在视图上加“局部”二字。

网友:
问题挺多,少线,少尺寸。让人看不出来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可以这么画。画图标准上允许,不过要在视图上加“局部”二字。

谢谢。回去我查查机械制图手册

网友:
肯定有问题,孔的位置就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