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氟龙的方形瓶子哪里有加工的

楼主(2018-03-26):
       1  最近要做一个实验装置,需要一个可以耐HF酸的全透明方形瓶子,老板说要用铁氟龙材料,但是在阿里巴巴问了个遍,要么说不能加工全透明的,要么加工方形瓶子需要重新 开模,成本得好几万,,,各位大神,有没有知道哪个厂家可以加工全透明的铁氟龙方形瓶子,,,规格是50*50*200mm,,,

       2  或者谁能提供一个其他的方案,用其他的材料,,要求能够耐HF,全透明,中间有(150MM深)大孔就行,,之前用的是亚克力材料,但是由于不能加工深孔,只能两块拼在一起,但是这样会存在HF泄露的问题,中间加了密封垫圈还是不行,有没有其他的方法,,,,要么密封性好,用方案2.。要么提供一下加工全透明的耐HF的铁氟龙方形瓶子。

网友A:
没见过透明的铁氟龙,特氟龙其实就是PTFE材质,一般都是不透明的黑色或白色,不粘锅的铁氟龙涂层就是黑色的。
直接拿PTFE棒材车一个好了。

网友(点评):
不粘锅 用塑料 有毒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透明的铁氟龙,特氟龙其实就是PTFE材质,一般都是不透明的黑色或白色,不粘锅的铁氟龙涂层就是黑色的 ...

问过一些厂家,说是可以加工全透明的,改配方就可以,主要是方形的一般不生产,需要开模,但是成本很高

楼主:
引用 楼主:
问过一些厂家,说是可以加工全透明的,改配方就可以,主要是方形的一般不生产,需要开模,但是成本很高

您有没有别的方法,求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有没有别的方法,求教

像这个有没有更好的密封方法,,目前中间圆环是加密封圈,,但毕竟是HF,腐蚀性很强,这样的密封可能还是有问题

网友:
特氟龙只是一个统称,又细分为PTFE、PCTFE、PFA、FEP、EPTFE,PVDF,其中有透明的也有半透明的,还有的就是不透明

网友:
我查了下百度百科,显示如下:
英文缩写:PTFE
中文名称:聚四氟乙烯
中文别名:PTFE;铁氟龙;特氟龙;teflon;特氟隆;4F;塑料之王;
英文名称: Polytetrafluoroethylene(英文缩写为Teflon或[PTFE,F4])
英文别名:TETRAFLUOROETHYLENE OLIGOMER;TETRAFLUOROETHYLENE RESIN; TEFLON; TEFLON 7A; TEFLON(TM) 30B; TEFLON(TM) 6; TEFLON(TM) 7A; PTFE

我蒙圈了,有谁能科普下。

网友:
买个大块的零件,然后机加工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A:
查到了特氟龙(Teflon)作为一种商标名的解释:
特氟龙(Teflon)是杜邦公司使用在其一系列氟聚合物产品上的注册商标。是在Jackson实验室由Roy J. Plunkett博士发明的制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到了特氟龙(Teflon)作为一种商标名的解释:
特氟龙(Teflon)是杜邦公司使用在其一系列氟聚合物产品上 ...

老哥,别光科普啊,帮我想想辙

网友B:
如果不要求透明,PTFE的可以,成本肯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要求透明,PTFE的可以,成本肯定高;

一定要全透明的额,中间要放东西,需要探测他的直径,,必须透明

网友:
PTFE是白色的,其它颜色的PTFE均为填充物。如果不要求透明,可以直接车削PTFE,也可以在金属内表面喷涂。要求透明和耐腐蚀,无解。

网友A:
      关键是你要看什么东西?全部看到还是看到中心孔就行了,如果只看中心部分,四面设置钢化玻璃镜片就行了。本体就用不锈钢的或者其他别的耐腐蚀材料。
      关键是要弄明白你自己需要的功能,如果材料解决不了,那就要考虑别的途径了。
      在这里只能给你思路,具体问题解决还得靠你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你要看什么东西?全部看到还是看到中心孔就行了,如果只看中心部分,四面设置钢化玻璃镜片就行 ...

谢啦,,有的信息不方便透露,所以描述的不清楚,

网友C:
找3D打样公司,用PMMA打样,成本和时间应该比找透明铁氟龙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3D打样公司,用PMMA打样,成本和时间应该比找透明铁氟龙好

解决了,在网上找了一个饮料瓶,,,全透明的,PET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透明的铁氟龙,特氟龙其实就是PTFE材质,一般都是不透明的黑色或白色,不粘锅的铁氟龙涂层就是黑色的 ...

有透明的特氟龙的,参考特氟龙管,这东西就是透明的软管

网友:
PP材料应该可以吧。有行业用PP板做成的盒子装各种酸液。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在网上找了一个饮料瓶,,,全透明的,PET材料

PET材料可不是特氟龙。如果你要做特氟龙透明的方形的,要找吹塑厂家做,按说模具不是很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啦,,有的信息不方便透露,所以描述的不清楚,

你语焉不详,

大家也不可能免费来猜谜,所以你可能需要改变思维,另辟蹊径。

脑子是方的,做出来的瓶子也是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