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有两套2009年德国10KW的液压站,怎么没有系统铭牌

楼主(2018-03-26):
一台上有两个卧式的是蓄能器吧。这是卧式圆筒(蓄能器),有一长一短两个一样粗的。电机铭牌,是西门子10KW4极马达。但是就是找不到整个系统的铭牌,这怎么卖呢,糊涂了。系统集成商为什么不钉块铭牌上去呢?晕死了。

网友:
能追溯到是什么设备上拆下来的不?那就好办多了。

网友:
你还可以拆了卖单件、

网友A:
不像德国的啊,零配件德国的吧

网友(点评):
Parker不是美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像德国的啊,零配件德国的吧

就是德国的啊,就是侧面闷盖都是带PAKER标记的。

网友B:
主参数只能猜个范围了,没有主参数不好卖了,给买家都说不清出主参数是多少?看看社区有人见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参数只能猜个范围了,没有主参数不好卖了,给买家都说不清出主参数是多少?看看社区有人见过没?

对啊,这种没有参数铭牌的液压站还是非常普遍的,德国人经常这么干。那种卧式油泵暴露在油箱外面的泵头会自带铭牌,可以查找到一些信息。可是这种倒插在油箱里的液压泵头浸润在油液里,完全看不到参数,还有现在这类液压站使用电子压力表,所以系统没有激活启动时连压力都看不出个大概。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这种没有参数铭牌的液压站还是非常普遍的,德国人经常这么干。那种卧式油泵暴露在油箱外面的泵头会 ...

系统压力肯定不会超过油泵的额定压力。

网友:
这种没参数的一般没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