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平行板怎么支撑

楼主(2018-03-26):
滑块上在伸出一块板,这样可以吗,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看个图真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个图真累

同感

网友:
把你的图多给几个视角,另外,描述清楚你的已知条件和要求。

网友:
伸出的部分,干什么用?

网友:
这个是气缸还是啥的升降机? 然后为何要平行连接,不连接不行么

网友:
不知道你要达到什么目的?滑块上伸出一块板是可以的。

网友:
完全可以,只要机构支撑能保证上下两板,平行即可。

网友:
看个图,真jb累,可是可以,但是还是尽量减小力臂长度,降低力矩最好。

网友:
可以 筋板最好是承受压力

网友:
强度不高的话用铝型材搭出来应该都可以,东西重的话要加强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