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体打包后方程式连接的外部文件还是原来的外部文件怎么解决

楼主(2018-03-26):
       SolidWorks装配体打包后发现个别零件方程式连接的外部文件还是原来的外部文件,并没有更新为打包后的外部文件,需要怎么解决此问题?有大咖希望指导!谢谢

网友A:
把装配体文件打开,然后点击“文件”-------“查找相关文件”,再指定你要更新的文件路径,让软件认下路径,自己就找过去了。

网友(2024-12-16):
引用 网友A:
把装配体文件打开,然后点击“文件”-------“查找相关文件”,再指定你要更新的文件路径,让软件认下路径 ...

这个只有这个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