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步进电机怎么安装

楼主(2018-03-26):
大家好!请问下该直线步进电机怎么连接好,因为前后装了2个硅胶垫安装电机的 ,因为机械加工不能保证所以加了硅胶垫,另外就是因为空间问题,没有很小的连轴器,请问下这个电机怎么安装,要考虑电机不能卡死,另外就是现在装了硅胶垫是不会卡死电机,但是做跌落实验后电机会卡死。请问下该电机怎么安装?

楼主:
现在就是这样安装电机的

网友:
不用硅胶垫,用类似气缸浮动接头的结构试试应该可以吧

网友A(2018-05-03):
你们这个直线步进电机都选什么品牌的?

网友(2018-06-12):
引用 网友A:
你们这个直线步进电机都选什么品牌的?

我们是专门针对客户做直线步进马达定制的,如需了解更多请加微信:35044289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这个直线步进电机都选什么品牌的?

中创天勤、正泰中力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跌落试验是什么试验?这种电机很常见啊,哪有那么邪乎?可以考虑一下丝杠做死,电机跟托板一起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