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库特征

楼主(2018-03-26):
大佬们,键槽库特征,怎么建立啊,有教程么?

网友A:
添加文件夹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文件夹不就可以了

关键是穿件库特征的过程啊

网友:
这东西不是一两句能说清楚的,最简单的就是拿软件自带的来改,复制一个,把那个关联的Excel文件按国标改了就行

网友:
直接拿软件自带的来改最简单了,在配置里,把关联的Excel按国标改了……自己弄的话,不是一两句能说得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