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气管流量是怎么算的?

楼主(2018-03-26):
如果压缩空气主管是DN25的 0.8MPa,那这根管的流速和流量能算出来么?计算公式是什么呀?

网友:
压缩空气流速一般按推荐值选取,流速范围为8-12m/s。

流量可根据公式计算:d=(4*Q/pi*v*3600)^1/2

流量Q-----m^3/h
流速v------m/s
管径d-----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