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需要配套机器视觉系统的设备厂家

楼主(2018-03-26):
我公司专业研发机器视觉检测系统,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系统功能丰富、操作简易,灵活对接各种自动化设备,寻求需要配置机器视觉检测系统的设备厂家,可以集成我公司机器视觉系统,实现完全的自动化检测。

沃佳机器视觉检测系统简介如下:

系统结构:

主要功能:
标准版产品缺陷机器视觉专用检测系统,分为九大核心功能:
1.尺寸精度检测:
    (1)内孔径尺寸
    (2)外孔径尺寸
    (3)长度
    (4)宽度
    (5)高度
    (6)厚度
    (7)对角线长度
    能精准,快速检测流水线上或者静止状态的目标的各种上述特征,同时将具体的检测数值显示在操作界面上,用户可以设定标准值,超出范围后立即输出NG报警信号,通过继电器报警模块输出联动PLC设备进行处理。
2. 瑕疵检测
    (1)黑点检测
    (2)白点检测
    (3)划痕检测
    (4)污点检测
    (5)划伤检测
    (6)头发丝检测
    (7)布匹检测
    (8)胶带检测
    (9)色斑检测
    能精准,快速检测流水线上或者静止状态的目标的各种上述特征,同时将具体的检测数值显示在操作界面上,用户可以设定标准值,超出范围后立即输出NG报警信号,通过继电器报警模块输出联动PLC设备进行处理。
3. 色差检测
       (1)RGB色差检测
       (2)LAB色差检测
       (3)胶带偏色检测
       (4)布料偏色检测
       (5)塑胶棒甲乙丙色差分级检测
       (6)铅笔甲乙丙色差分级检测
      能精准,快速检测流水线上或者静止状态的目标的各种上述特征,同时将具体的检测数值显示在操作界面上,用户可以设定标准值,超出范围后立即输出NG报警信号,通过继电器报警模块输出联动PLC设备进行处理。
4. 形态分布
  (1)蒜头的正面,反面,缺瓣的检测
  (2)金属管道五金件的首尾方向的检测
  (3)印刷字符的错误检测
  (4)印刷日期的错误检测
  (5)印刷LOGO的错误检测
  (6)良品里面混入异物的错误检测
(7)检测齿轮状金属片或者塑胶片是否缺少齿轮
  (8)检测齿轮状金属片或者塑胶片是齿轮牙型是否不齐整
  (9)检测齿轮状金属片或者塑胶片是否缺断裂
  (10)检测其它齿轮形状的产品的齐整度规格是否符合精度要求
  (11)检测印刷产品的字体印刷位置是否偏离中心
  (12)检测印刷产品的字体印刷位置是否偏离边际指定位置
  (13)检测印刷产品的字体印刷是否过粗
  (14)检测印刷产品的字体印刷位置是否过细
  (15)检测印刷产品的字体印刷位置是否有黑点
  (16)检测印刷产品的字体印刷是否有瑕疵
(17)检测印刷产品的字体印刷是否有重印
(18)检测印刷产品的字体印刷是否有少印
  (19)以及其它各种印刷加工品的印刷规格
能精准,快速检测流水线上或者静止状态的目标的各种上述特征,同时将具体的检测数值显示在操作界面上,用户可以设定标准值,超出范围后立即输出NG报警信号,通过继电器报警模块输出联动PLC设备进行处理。
5. 机械定位
(1)目标的中心坐标(X,Y)值定位
(2)目标的左手边第一个边缘的倾斜的角度
(3)通过RS232串口输出上述数据到PLC接口,PLC设备只需重新定义好检测区域的左上角坐标(0,0),以及右下角坐标(640,480),即可精准对应抓取机器视觉定位的目标。
6. 玻璃检测
(1)用于检测玻璃的黑点瑕疵
(2)用于检测玻璃的白点瑕疵
(3)用于检测玻璃的划痕瑕疵
(4)用于检测玻璃的划伤瑕疵
(5)用于检测玻璃的异物瑕疵
(6)用于检测玻璃的异形瑕疵
(7)用于检测玻璃的缺料瑕疵
(8)用于检测玻璃的凸面瑕疵
(9)用于检测玻璃的沙眼瑕疵
(10)用于检测玻璃的轮廓瑕疵

7. 图像学习
(1)用于检测不规则物体层叠的图形分析与处理
(2)用于检测皮革类不规则物体的堆叠的精准数值
(3)物体表面缺口方向检测
(4)物体表面四条边切边判断特殊特征检测
(5)物体表面特殊方面指向检测
 8. 螺纹检测
(1)检测是否缺少螺纹
(2)检测螺纹是否齐全
(3)检测螺纹大径
(4)检测螺纹小径
(5)检测螺钉直径
(6)检测螺间距
(7)检测螺纹牙型角度
(8)检测螺纹有效距离
(9)以及其它各种五金加工件的加工规格
能精准,快速检测流水线上或者静止状态的目标的各种上述特征,同时将具体的检测数值显示在操作界面上,用户可以设定标准值,超出范围后立即输出NG报警信号,通过继电器报警模块输出联动PLC设备进行处理。
 9. 红外检测
(1)配置红外热像仪设备,自动捕捉检测目标表面的温度的变化
(2)机器视觉算法,进行对红外热成像的二次成像分析,分析出温度的冷区与暖区
(3)机器视觉算法,可自动调节各项参数,锁定检测目标表面的热成像不均匀之处
(4)机器视觉算法,可自动调节各项参数,锁定检测目标表面的不同大小的冷区
(5)机器视觉算法,可自动调节各项参数,锁定检测目标表面的不同大小的暖区
(6)机器视觉算法,自动输出报警信号
    上述九大核心功能,已由标准版产品缺陷机器视觉检测系统配置拥用,用户可以一机多用,即在一个单位时间内,使用同一套设备,使用检测完一种目标,一种类型,一个场景后,可以快速切换到下一种目标,下一种类型,下一种场景的检测。只需要调整操作界面上的阀值和特征长宽的上下限值,就可以切换到下一个检测种类,具有非常强大的检测种类适应性,无需用户再去多买其它种类的机器视觉检测设备,真正做到一机多用

孔径检测:

坐标检测:

缺陷检测:

更多视觉应用案例请关注:

咨询电话:13798190649

网友:
元件是国产还是什么地方进口的品牌?有没有在什么著名的公司运用过?一般用视觉的公司都比较大,用户对品牌都有要求

网友(点评):
能做工业相机的品牌,国内外都比较大的品牌。关键是视觉应用的技术高低水平。

网友A:
你们在哪里

网友B:
楼主,你家的视觉能不能搞定以下的功能,我在一定的区域内,随机放一些产品,然后你能找到,并执行三轴进行点胶之类的动作。关键点在你视觉识别,分析坐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在哪里

广州白云区,联系电话:13798190649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家的视觉能不能搞定以下的功能,我在一定的区域内,随机放一些产品,然后你能找到,并执行三轴进行 ...

可以定位坐标值,直接写PLC寄存器

网友:
楼主你好,我微信awolfbee,目前有个项目需要做冲孔数量和孔距检测,以及焊缝质量检测,第一个好做,第二个比较难,可以联系我下,我发样片给你看下是否能搞定。如果能在线检测就更好了,但是要克服氩弧焊的弧光干扰。如果不能在线检测,则在线下检测。

楼主: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查看产品介绍及案例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家的视觉能不能搞定以下的功能,我在一定的区域内,随机放一些产品,然后你能找到,并执行三轴进行 ...

我看到过慧眼公司做过类似的一台设备,用视觉检测定位,进行精确点胶。他们还把案例发到官网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