槽和孔贯穿时,是先加工槽还是先加工孔?

楼主(2018-03-26):
槽和孔贯穿时,是先加工槽还是先加工孔?如下图

网友:
先钻孔后铣槽

网友:
如果壁够厚的话,无所谓

网友:
先钻孔再铣槽
因为先铣槽再钻孔的话  钻孔时有可能会引起槽变形   影响槽宽的尺寸精度

网友:
先孔后槽。一是隔开的钻孔容易打偏,二是不开槽时打孔更容易装夹,工件不易变形

网友:
先孔后槽吧,不过还是要参考二位图纸的公差量要求。

网友:
应该先加工孔,再铣槽。如果先铣槽,后加工孔,钻孔时,上下两孔同心度不好保证。

网友:
常识,先孔后槽

网友:
先孔后槽的,如果对两个孔有极高的同轴度要求的话,就需要再增加一道镗的工序

网友:
最关键的要素最后加工,如果都关键,那么两者均粗加工,然后在遵循先孔后槽

网友:
先孔后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