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机头阿特拉斯空压机经常性排气温度高

楼主(2018-03-26):
      两机头相差温度在20摄氏度 环境温度上升后 排气温度达到105报警停机 冷却器除尘后有所好转 进气温度升高后 再次出现报警停机!

网友A:
冷却器是风冷方式还是水冷方式?

网友A:
排气温度高有很多因素(除了环境温度升高的因素),
1,冷却器的布局不好,进风和排风不顺畅;
2,风机的冷风量不够;
3,冷却器上面有污垢和灰尘,也影响散热量;
4,油分之后的温控阀是不是有问题?润滑油没有进油冷却器而直接进空压机
5,润滑油过滤器滤芯是不是堵了?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却器是风冷方式还是水冷方式?

风冷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气温度高有很多因素(除了环境温度升高的因素),
1,冷却器的布局不好,进风和排风不顺畅;
2,风机的冷 ...

除尘后温度有所下降 但双机头温度一直相差20摄氏度 油气分离器滤芯刚换 油量足够 风冷通道无堵塞

网友(2018-08-03):
空压机售后、服务————18602966459  ,Q 2635396995
可出租
出售开山品牌各系列空压机、钻机钻车、凿岩设备。
可加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