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ams中某点的接触力测量

楼主(2018-03-26):
请教一下大家 两个物体相互接触过程中 怎么测量物体上某点所受接触力的大小。

网友A:
两物体间要建立 contact 关系 后 直接 measure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物体间要建立 contact 关系 后 直接 measure就可以了

两个物体之间的接触力我知道的 但是我们要求的是两个物体在比较复杂的接触过程中  物体上某点是否受接触力 如果受的话 大小是多少

网友:
测某点比较困难吧,楼主具体说一下

网友:
得用有限元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