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调整照相机动画的轴的位置?

楼主(2018-03-26):
如图,在Studio中做照相机动画时,首先使装配体旋转一周,不知道为什么旋转轴偏离了装配体的中心。请问怎样调整?

楼主:
问题应该解决了。
应该编辑照相机的位置到中心轴线上,然后设置:将照相机转至视图方向

网友:
看来楼主用的INVEN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