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空压机阴阳螺杆画法

楼主(2018-03-26):
(图片)

网友A:
画截面、画螺旋线、扫略,不就这三步吗?
麻烦的不就是截面怎么画,螺旋线怎么画,这种东西,要么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非标的话也该有个企业内部标准,查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截面、画螺旋线、扫略,不就这三步吗?
麻烦的不就是截面怎么画,螺旋线怎么画,这种东西,要么有国家标 ...

我知道的是利用可变界面扫描,但生成不了喽, 截面怎么设置成一整截面改变?      通过螺旋线 的话 生成的不一样吧, 您试试,

网友(点评):
才注意到是PROE,但应该都差不多,扫描的时候截面形状是可以控制的,至少都应该可以设置按线的法向或者某一个矢量方向才对。

网友:
是螺杆空压机的定子和转子吧?这个真不好做,类似于蜗杆的画法。晚上给你传一个蜗杆的模型,你自己琢磨去。就是楼上说的思路。

网友B:
阴阳螺杆?干嘛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阴阳螺杆?干嘛用的?

压缩空气的,空压机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形

怎么画的呀,兄弟,怎么选中整个端面 随一个尺寸方向 随角度改变

网友(2018-08-03):
空压机售后、服务————18602966459  ,Q 2635396995
可出租
出售开山品牌各系列空压机、钻机钻车、凿岩设备。
可加微信

网友:
有具体参数的话可以用螺旋扫描加中心轴阵列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