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力矩时直线导轨滑块阻力如何计算?

楼主(2018-03-26):
如图所示,在焊接操作机立柱的垂直导轨上,导轨与滑块受到正面的力与侧面的力,在此情况下如何计算导轨所受阻力呢?

我看一般情况下如果只收正面的力应该是垂直的载荷x滑块滚动摩擦系数吧,一般为0.005?

网友A:
你把受力方向在图上标出来,力的大小是多少?主要是受力方向。

网友B:
这种设计很明显的不靠谱,哪有侧边支撑都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设计很明显的不靠谱,哪有侧边支撑都没的

一般这种滚珠滑块在侧面有受力的情况下用什么支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受力方向在图上标出来,力的大小是多少?主要是受力方向。

略丑,如图,导轨上表面受力9538N,侧面受力604N。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这种滚珠滑块在侧面有受力的情况下用什么支撑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略丑,如图,导轨上表面受力9538N,侧面受力604N。

当导轨沿竖直方向移动时,移动副带着水平导轨上下移动,对吗?当导轨沿水平方向移动时,移动副带着垂直导轨上下移动,对吗?

先把运动形式弄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导轨沿竖直方向移动时,移动副带着水平导轨上下移动,对吗?当导轨沿水平方向移动时,移动副带着垂直导 ...

不是,这个立柱是固定的,横臂是上下移动和前后伸缩的,由于安装位置有偏移加之横臂前端有负重,所以横臂上升时立柱上的导轨会有两个方向的力矩

网友:
阻力还按垂直于滑动面的力在导轨面上产生的摩擦力计算,但是有力矩时,这个里会不会影响垂直于滑动面的作用力的大小和方向,这个你要做分析。

网友:
样本手册上都有啊

网友:
感觉结构还可以优化,可以做成龙门架式或桁架式

网友:
需要样册嘛?

楼主:
样册里有这种情况下的阻力计算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样册里有这种情况下的阻力计算吗?

你可以看看

网友C:
这种结构是可以优化,感觉不合理,滑块安装用倒U字形的不是增加装配难度吗?东西那么大,滑块选那么小,不协调感觉
你可以看看标准桁架机器人是怎样的
这种长行程XYZ结构已经很成熟了

网友D:
懒得算,目测导轨很细,而且导轨是精密的东西,橙色的要不拆分件的话,工艺就够你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懒得算,目测导轨很细,而且导轨是精密的东西,橙色的要不拆分件的话,工艺就够你玩了

说得有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结构是可以优化,感觉不合理,滑块安装用倒U字形的不是增加装配难度吗?东西那么大,滑块选那么小,不 ...

已经采用的是特超重载滑块了,安装确实存在问题,准备把滑鞍拆分

网友:
有没有想过使用直线轴承与导柱形式,感觉受力更合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