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aqus] 如何模拟两个弹性体碰撞

楼主(2018-03-26):
新手一枚,最近用abaqus做碰撞分析,求大神指点一下如何模拟两个弹性体碰撞?

网友A:
按接触应力分析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接触应力分析可以吗?

您的意思是,把碰撞问题按接触问题进行处理?

网友B:
其中之一要设置成刚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中之一要设置成刚体

不设置刚体可以吗?我想模拟一个物体撞向橡胶垫,重点考察该物体的受力情况。如果设置成刚体,它就不会变形了啊

网友:
可以,用瞬态就可以。

网友:
碰撞分为两种,一种是隐式的,就是速度不是那么大的时候,一种是显式,速度很大,变形很大  隐式的

显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