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摩擦力问题,书上看到的

楼主(2018-03-26):
       负载处于静止状态时,摩擦力为静摩擦力,随着外力的增加而增加,最大值发生在运动前的瞬间。运动一开始,静摩擦力消失,静摩擦力立即下降为库仑摩擦力,大小为一常数F=μmg,随着运动速度的增加,摩擦力成线性的增加,此时的摩擦力为粘性摩擦力

       粘性摩擦力是什么摩擦力         为什么它会随着速度的增加而增加?

网友A:
粘性摩擦系数(Viscous friction coefficient)是摩擦力与物体运动速度的比值。

=f/v。

以下是百度出来的啊= =,我大概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阻尼力分粘性阻尼力与滞性阻尼力,粘性阻尼力与速度相关,滞性阻尼力与位移相关,摩檫力是外力,不算阻尼力。粘性摩擦力是物体在流体里面运动所受的阻力f。而摩擦系数(coefficient of friction),是阻止两物体相对运动的摩擦力对作用在该两物体接触表面的法向力之比值。

网友(点评):
“随着运动速度的增加,摩擦力成线性的增加”这句话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点评):
很想知道楼主从那本书的那一部分看到的,说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粘性摩擦系数(Viscous friction coefficient)是摩擦力与物体运动速度的比值。

啊。。。不要揍我啊,下面也是百度出来的。
粘性作用(adhesion)是很多物体之间产生摩擦力的一个机制,如刹车时轮胎在路面上的滑动摩擦,主要的来源与路面表面的纹理使得橡胶变形过程中的阻滞作用(hysteresis),其次才是粘性作用。粘性机制是接触的两表面材料之间的分子间作用力,在速度较高、表面较粗糙、有间隔物体,如润滑剂、沙子等杂物的滑动情况下,此作用非常微弱。但在表面洁净、光滑(没有宏观纹理,只有极小的微观纹理)的情况下,这一粘性作用非常明显。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实验将一块橡皮轻轻压在一个较粗糙的桌面上和一块干燥、洁净的玻璃上滑动,你会发现玻璃上的摩擦也很大。

网友:
这种理论性强的东西,与其在这问,不如找本专著学习学习。

网友:
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

摩擦力产生的机理,学术界有两种普遍认可的假说——啮合说和粘性说。
啮合说是指接触物体之间的微观粗糙面会互相嵌入,由此形成阻碍运动或运动趋势的力——摩擦力——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木板和木块之类的试验;粘性说是指接触物体之间分子间引力在起作用,形成“粘性”,代表的例子就是抛光的金属之间摩擦力会“异常”增大。

网友B:
摩擦力是个比较复杂的学问,也很有意思,和材料有关,材料千差万别,即使同一材料不同部分也是不完全一样。相对运动根据速度和材料之间的力是多种复合力,比如微观啮合的碰撞力,摩擦生热后的粘性力,同种材料无氧化膜之间的原子吸附力,在研究的还可能有微观阻尼,中学的速度摩擦力压力或者静摩擦力等之间的关系是宏观结论,方便理解,具体到目前为止科学界并没有正统结论,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摩擦力是个比较复杂的学问,也很有意思,和材料有关,材料千差万别,即使同一材料不同部分也是不完全一样。 ...

你也是。

网友:
记得高中物理说摩擦力至于质量和摩擦系数有关,而摩擦系数之与接触面的材质有关,按这个的话摩擦应该不变,但你这随速度增加而增加会不会考虑流体力学了,空气对其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