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配合出错

楼主(2018-03-26):
厂家给的STEP图纸
自己又画了几个零件
配合后开始没错
点开几次就都红了,没了约束
重新配合还是老样子
我的是2013的
相信用SOLIDWORKS的人很多吧
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么

网友:
删除重整

网友:
如果建模没有错的话。有可能是过定义或者重复定义。

网友:
压缩配合,再解压缩

网友(点评):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删掉重整

网友:
删除其中的一些配合,在重新添加上去试试

网友A:
前两天也碰到了这个问题,关闭再打开文件就丢失配合,
问题在STEP文件,要重新识别生成完整的模型,另存为零件,STEP直接打开的零件不能用来做装配。

网友:
偶尔会遇到。配合全部跳红,删除重整了

网友(点评):
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STP文件经常出现,如果零件不大建议特征识别一下,或者选取其他特征
PS:我装配上银滑轨的时候经常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有些转换过来的STP文件在一些面的处理上会每次都加载一次,导致每次都是这个面又要重新找配合

之前碰过问题是安装新版本的时候旧版没有卸载干净

然后重装系统解决的

有可能是win10的锅

网友:
应该是过定义了,要删除重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也碰到了这个问题,关闭再打开文件就丢失配合,
问题在STEP文件,要重新识别生成完整的模型,另存为 ...

这个办法估计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