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系统中的CPU时间是指什么意思?

楼主(2018-03-27):
不是电脑里的CPU 我看到一篇论文中这样写道

网友:
话说,没听说过CPU seconds这种神奇的说法。不管百度、谷歌、必应还是维基都没有对应的词条,不知道是不是国人“创新”的产物。而CPUs在计算机领域指的是处理器内核数量……

所以,这么神奇的词汇,可能只有作者本人才解释的清楚了吧

网友A:
Ansys 的输出结果里见过这个概念。

以下是百度到的内容,和我理解的差不多,放到Ansys 和楼主的论文语境中也大致合理。

CPU时间即反映CPU全速工作时完成该进程所花费的时间。

CPU时间计算
CPU TIME = # of CPU Clock Cycles x Clock Period
= (# of CPU Clock Cycles)/(Clock Frequency)

网友:
感觉像一篇装逼用的论文

网友:
引用 网友A:
Ansys 的输出结果里见过这个概念。

以下是百度到的内容,和我理解的差不多,放到Ansys 和楼主的论文语境 ...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