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量匹配的准确表达(用方程而非文字)

楼主(2018-03-27):
惯量匹配众说纷纭,论坛上的、工作中的都只是定性的描述,我用定量的方程描述了出来,内涵一目了然,数学的简洁、准确

网友A:
好像不是这么简单吧。

什么是惯量匹配?

1、伺服电机的惯量关系到电机的稳定性和精确度,惯量越小,精度越高;惯量越大,稳定性越高。

2、选择电机就是在精度和稳定性之间寻找平衡点,在选择时要兼顾精度和稳定性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是这么简单吧。

什么是惯量匹配?

这种文字只是定性描述

网友B:
如果只是这样,那么只要提供电机扭矩就能解决问题。根本不需要匹配惯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这样,那么只要提供电机扭矩就能解决问题。根本不需要匹配惯量。

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这样,那么只要提供电机扭矩就能解决问题。根本不需要匹配惯量。

从公式可以明确的看出:若电机空负载停下的时间为t1=0.1s,惯量比为3,那么带负载时停下的时间则为0.4s,电机厂商就是通过他们可以控制的t1和惯量比的选择来告诉用户来选择合适的电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公式可以明确的看出:若电机空负载停下的时间为t1=0.1s,惯量比为3,那么带负载时停下的时间则为0.4s, ...

https://mp.weixin.qq.com/mp/homepage?__biz=MzA4ODQ1MzEwMQ==&hid=12&sn=6c3d4ebd87672c48c3df5ac780f792c9#wechat_redirect

看一下这个,你就很清楚了。

楼主:
符号补充说明:a_v:线加速度,a_w:角加速度,T:扭矩,w:角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mp.weixin.qq.com/mp/homepage?__biz=MzA4ODQ1MzEwMQ==&hid=12&sn=6c3d4ebd87672c48c3df5ac780f7 ...

看了,没我表达的清楚,就是公式里的符号有说明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没我表达的清楚,就是公式里的符号有说明

你没有理解清楚,惯量匹配不只是跟刹车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理解清楚,惯量匹配不只是跟刹车有关系。

还跟啥有关系

网友B:
       按照你的公式,为了让运动更快停下来,是不是电机惯量越小越好。你写的公式只反映加减速特性,如果只考虑加减速,电机惯量肯定越小越好。就没有必要匹配惯量了。惯量匹配主要针对的是振动。合理的惯量匹配是为了减少结构振动。举一个通俗的例子,一个瘦子突然用很大的力拉一个重物,能拉动重物,但是你自己的身子会抖动,因为瘦子底盘不稳;一个胖子突然用很大的同样力拉同一个重物,也能拉动重物,自己的身子不会抖动,因为胖子够沉,拉力对他影响较小。电机也是一个道理。不知道你理解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的公式,为了让运动更快停下来,是不是电机惯量越小越好。你写的公式只反映加减速特性,如 ...

牛,如果我是你我会把这个振动的过程用方程定量的表达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牛,如果我是你我会把这个振动的过程用方程定量的表达出来

这个很难表达的,跟电机的精度,工艺都有很大关系,比如轴承游隙。还跟机械结构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