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加工高硬度材质用什么钻头比较好?

楼主(2018-03-27):
孔加工高硬度材质用什么钻头比较好?

楼主:
建议采用特殊高硬度合金钻头定制生产

网友:
合金,内出水

网友:
其实也是可以加工的,买带涂层的整体合金钻头,效率很高,钻头必须进口的, 国产的夹钻,很容易断掉。

网友:
选用带内孔出水的合金钻头,钻不同材质选择不同的角度

网友:
什么材质?多厚的料?多硬的硬度?钻多大的孔?淬硬料能否淬火前钻孔?...你都没有说。

网友:
被加工材料是什么,硬度多少,钻深多少,是否阶梯,是否通孔,孔径及光洁度,平行度要求,你材料硬度总不会超过硬质合金的,HRC60的材料我都搞过钻头。学术交流加Q好了244032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