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熟悉准双曲面齿轮的装配和侧隙调整?

楼主(2018-03-27):
有没有人熟悉准双曲面齿轮的装配和侧隙调整的,谈谈经验呗。或者说说大家知道的具备这种能力的单位。

网友:
外壳上的安装尺寸直接精加工到位后应该不用调整的吧。我们做过一款。

网友:
汽车驱动桥倒是知道,修过,加调整片调整到设计间隙和齿合面积。

网友A:
兄弟,看看度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看看度娘呢。

经验性的东西度娘太少 且混杂

网友:
一般是先实测相关壳体尺寸,用调整垫调整,使小锥齿轮处于理论安装位置(或标记的实际研齿时的安装距)。
再调整大轮,使齿轮副侧隙达到技术要求的侧隙范围内,再着色检查,看色形是否符合要求。
调整时还要同时注意轴承游隙。

网友(2022-07-25):
发那科五六轴就是这种结构,国内没几家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