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扣式连接器的卡扣加工工艺

楼主(2018-03-27):
如图   大神们,这种卡扣式连接器的卡扣加工工艺是怎么样的,一体的?焊接的?还是靠内部结构卡上的??还有专门用于高压的   工艺又是怎样的?

网友:
见过铆接的,反面有梅花印记;还见过焊接的,反面有轻微突起。其他的就不清楚了

网友:
反面压铆工艺,这么小的凸点,是无法焊接的。

网友:
如果按照机加工角度来看的话,加工后留孔,然后把小铁柱过盈配合砸进去

网友:
过盈配合

网友:
应该是过盈配合的

网友:
学习了,用过压铆和过盈两种方式,没有接触过精铸。

网友:
我也是做连接器的,我们交个朋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