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回路在工程中一般怎样搭建,是集成块么?

楼主(2018-03-27):
比如说有下图一个机械手的部分气动回路

在现实的工程项目中,一般用什么方法实现这个回路?

比如在液压中,一般选板式阀,然后设计集成块,把回路的功能实现。

但是在气动回路中,也设计阀块么?还是可以买到现成的阀岛?还是选管式阀,然后用软管自由连接?但是阀放在哪里呢?自己设计一块钢板,钻孔,集成安装阀?太难看!用铝型材?还是把阀就近安装在机械手的机械结构上,然后布软管?

网友:
气动回路,我这边用管阀,软管连接。所有阀装汇流板上,汇流板淘宝上有卖各种型号,各大气动厂家也有,比较贵,没感觉出来区别,是铝型材

网友(点评):
感谢,很专业,知道了“汇流板”

网友:
这个图上看应该是气动软管接的。也可以搞一个阀块的。

网友(点评):
感谢!就是说,也存在气动回路用阀块的!一般用铝就行了吧?

网友:
根据执行元件选电磁阀 电磁阀安装要靠近执行元件 一般三个及三个以上的电磁阀会选择用阀板集中安装

网友(点评):
您说的阀板是标准件?还是一般自己加工制造?

网友A:
阀板一般都是和电磁阀一起配套买的,你可以看一下SMC或者亚德客选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阀板一般都是和电磁阀一起配套买的,你可以看一下SMC或者亚德客选型手册

假如说对这个回路:

我选择这种带底板的

那么直接把这个节流阀拧在阀板上的接口就行了,对吧?

而阀板,我可以焊一个支架,或用铝型材组装一个支架,承载就可以了吧?

网友:
用阀岛方便,省心

网友(点评):
感谢,我研究一下!

网友:
性质不一样,气体压缩性比较大,所以电磁阀之类的一般要靠近气缸,响应速度会快些,多个电磁阀挨在一起,可以用汇流板,简约很多~~~液压几乎不可压缩,所有几乎所有阀都可以累加在液压站上,用板阀,插装阀之类的,跟模块化搭积木一样,一直累加在一起,2根液压管出去跟液压缸连接就行,还有一个方面是液压管不硬了,不好布置,所以一般别人都不会去弄啥单独插管的阀来控制

网友(点评):
感谢,说得很有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如说对这个回路:

我选择这种带底板的

这是一个双联气缸 短行程还好 长行程不建议用双联气缸(调同步很困难) 单个电磁阀不需要阀板直接折一个托架或者买配套的成品托架 两个排气口注意要加消音器

网友:
你这个气路应用了很多逻辑回路,手控阀、机控阀、气控阀,这些属于不同种类,而求流通能力不同,感觉你这个不合适用阀岛。
5 h' E& w) H7 t+ R$ n如果是相同系列的阀可以考虑用阀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