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方案:高炉铁水测温取样设备

楼主(2018-03-27):
       先介绍一下情况,最近接手个项目,做高炉铁水测温取样设备,原先测温取样这一块都是由人工来完成的,环境恶劣,而且有安全隐患,方式也较为简单,有一根长的金属测温枪,在杆的前端套上测温枪头,人拿着从铁水沟盖口伸入到铁水液面以下,这个测温枪头装有温度传感器之类的东西,能反馈液面温度,当然这东西是一次性的,每检测一次,就需要更换一个新枪头

楼主:
       现在要做个设备,完成这一系列动作,起初想用机器人来完成,但客户那边价格不接受,我去现场看了一下,回来做了个方案,包括自动装枪头,测温取样操作,卸枪头,回收等动作,想让大家帮忙看看,从没弄过这样的东西,心里没底,大体的形式如下

楼主:
基本构造

楼主:
       上料时,测温取样杆靠自重从料斗中落入拨轮的V型槽里,步进电机动作,带动拨轮转动固定角度,将测温取样杆拨动到支撑平台上,杆沿斜面滑至举升机构中,支撑平台是由气缸支撑的斜面,上料和下料时其倾斜方向不同,以便完成不同的功能,拨轮转动固定角度后,下一个V字槽对准料斗底部,测温取样杆再次落入槽中,实现连续上料

楼主:
测温取样杆沿斜面滑至举升机构的V型槽内,气缸动作,将杆举升至与测温取样枪同心的高度,直线模组动作,通过限位装置限制杆的相对位置,并将测温取样枪插入杆中

楼主:
测温取样杆装配完成后,气缸动作,将四连杆机构顶起至调整好的角度,直线模组驱动测温取样枪,沿沟盖口插入铁水内部,进行测温、取样操作

楼主:
测温取样工作完成后,气缸收回,四连杆机构回归初始水平位置,直线模组向后动作,测温取样杆在卡爪限制下,与测温取样枪脱离

楼主:
测温杆与枪脱离后,支撑平台在气缸作用下,被拉至向下倾斜方向,此时举升机构中的V型块,在回转气缸作用下,将测温杆翻转至回收位置,测温杆沿斜面滑动到回收箱中

楼主:
想法大致就是这样子,这个设备要求就是做的简单,便宜一点,但我总是觉得,装枪头卸枪头可能会出现问题,又没想到怎么处理更好,请大家帮忙看看,提提建议,先谢过了

网友A:
现在的难点应该就是气缸顶升机构如何保证与测温取样枪同心,从而推进时顺利穿过。建议顶升机构不要用气缸,用丝杠升降机构,因为顶升时气缸冲击较大,肯定不稳定。电机则可以设置成缓慢移动。

网友(点评):
确实是这样,同心真很难保证,手动装无所谓了,那东西我也看见过实物,杆上的孔连个倒角都没有,对中效果会很差,很容易插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难点应该就是气缸顶升机构如何保证与测温取样枪同心,从而推进时顺利穿过。建议顶升机构不要用气缸, ...

设计个可调行程的限位块,装机的时候调节限位块的具体位置,使顶升机构枪头与样枪同心,应该可以。气缸冲击大是个问题

网友(点评):
谢谢,我会考虑的

网友:
有没有本质的技术进步,能够不用替换这个传感器,搞一个在线的

网友(点评):
这个还真没听说有,这个枪头就是个消耗品,目前都是这么搞的

网友:
枪头没有锥度吗?

网友(点评):
是的,枪头其实就是纸壳一样的东西,卷出来的,那孔连个倒角都没

网友:
对心问题不好解决啊。要不要考虑加个导向机构?

网友(点评):
嗯,谢谢,我想一想

网友:
枪头没有锥度,那就测温枪的头做锥度,测温枪的头有锥度一样可以导向

网友(点评):
枪和枪头都是成熟产品了,客户一直在用,等我问问他们能不能把结构改一下吧

网友:
轧钢厂?铁水流线这么长

网友(点评):
嗯 是钢厂

网友:
这个我一定要看

网友(点评):
一同探讨

网友:
可以在样枪头部增加个导向套之类的

网友(点评):
嗯,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
这个机构完成整个取样过程到测温开始需要多长时间?

网友(点评):
这个倒是没有什么规定,测温的时间大致7s钟左右,就是枪头停留铁水中的时间,取样暂时也可按7s来考虑,至于动作的时间没有要求

网友B:
做个这东西放炉台占地方,炉台高温高粉尘,地方狭小,煤气腐蚀都得考虑。生产正常时这个可能能用,一旦出铁出现问题,那壮观场面你是没见过,我们都是人工测滗渣器也不麻烦,设计的话考虑下垂直安装半密封加氮气正压冷却吹扫。

网友(点评):
大哥明白人,里面灰尘特多,模组得用防尘的,竖直放置是不行了,因为边上有开铁口机,大臂要旋转,高度有限制,不能超过1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个这东西放炉台占地方,炉台高温高粉尘,地方狭小,煤气腐蚀都得考虑。生产正常时这个可能能用,一旦出铁 ...

你们用什么

网友:
别浪费时间了,太精密了价格高,炉台上环境差,容易坏,炼钢就是炼时间,估计耽误时间。

网友:
取样杆落在举升机上是怎么夹紧的

网友:
有两个问题是关于枪头轨迹的问题:1.枪头会顺利的一次掉一个至拨轮上?2.从拨轮上通过平面滑动至限位槽处能保证刚好卡住?

网友:
激光测温,人在远距离就可以测温

网友:
多么熟悉的高炉,怀念

网友:
红外非接触测温为什么不用?

网友C:
红外线测温仪不可以吗?非要接触?

网友(2018-06-05):
引用 网友C:
红外线测温仪不可以吗?非要接触?

红外测温有两个问题:
1、红外测温只能测表面温度,工艺要求测铁水内部温度。另外,铁水表面可能有渣。
2、红外测温需要知道被测物体发射率,冶炼中的 铁水发射率不确定,所以测不准。

网友:
楼主,这个项目做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