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量加工意味着方案改进

楼主(2018-03-27):
难题一:更好的散热槽批量加工方法
具体工况:槽深17.5,槽宽3,筋宽1。现在用直径3的铣刀,ap=0.3 最高转速才8000,有没有好的批量加工方法?
思维启迪:
A:用多锯片,普通铣床做,转90度。干涉可以用短刃铣刀先切上面后再用长点的切剩下的。
B:铝用铣刀高速切削,一刀3mm。
难题三:为什么加工两边圆锥孔不同心?
具体工况:用四轴做的,成型刀,锥度2度,是不是没有夹紧?
思维启迪:
A:加工一面,翻180加工另一面,不同心正常。可以先排除一下夹具,夹具上找一个基准通孔,先打位置度,翻180再打位置度,看看同心能差多少。如果夹具本身就差,那就得调夹具。
B:有时候理论上回转中心会重合,可是在种种装配误差上累积后会导致这种情况。建议0°和180°各设一个坐标,做两个试试看。
C:如果现在正反是一个坐标,同轴度不好可能是三方面问题,1、4轴精度,2、坐标中心和4轴回转中心不重合3、工件动了。
D:①锥孔成型刀加工切削力大,工件可能在你正面加工时已经位移。你应该是毛坯定位的,不属于精定位,工件很可能加工时动了一下;②测量精度是个问题,你这个孔测量时测头一定是要旋转一次的,精度不高的三坐标测头旋转一次测量就有误差。这可以用一个环规来验证测量有木有误差。把环规立起来让三坐标旋转测头左右各取一半圆柱,然后评价这个同轴度。③同轴度评价方法问题。你2个短圆锥评价同轴度误差会比较大,可以两个圆锥孔相对于一个基准平面分不同高度采节圆,每个圆锥取3-4个节圆(上中下),然后将这些节圆的圆心连成一条直线,用评价这个圆心连线直线度的方式来评价同轴度。理论上直线度数据X2就是这个同轴度。

网友:
散热槽加工通过盘铣刀来做是可以的,但是不一定能保证好的形位公差

网友A:
后面一个建议你,拿块料上去精镗孔,转180,你在看看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一个建议你,拿块料上去精镗孔,转180,你在看看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