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轴的温度高

楼主(2018-03-27):
       之前发过一个帖子请教过轴承烧毁的问题,然后总结了下,轴承的选择上做了改动,原来是一个圆锥推力滚子轴承和一个圆锥滚动轴承的组合,推力轴承一个月烧毁一次,现在刚刚改动,采用了一个角接触一个圆锥滚子轴承,现在运行后发现,轴承温度还可以,50°以内,可是角接触球轴承这边的轴套与轴的接触位置温度却特别高,而且是某个点的温度特别高,同个截面各点的温度都不一样,从最低的40°到最高的90°,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请教各位老大哥了

前端一个橡胶轴承,后面是滚子轴承

红线位置的温度特别高,最高有90°

网友:
测量误差?

网友A:
根据你图纸上的装配关系,有可能是轴承压盖对轴承施加的紧力过大、过小或压死了径向游隙,失去灵活性。

网友B:
红线附近的轴承温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线附近的轴承温度是多少?

轴承温度在6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图纸上的装配关系,有可能是轴承压盖对轴承施加的紧力过大、过小或压死了径向游隙,失去灵活性。

是不是后面2个锁紧螺母压的过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后面2个锁紧螺母压的过死了?

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因为实际装配过程中,螺母锁紧的位置会与设计有差别,建议那个螺母位置采用卡簧做轴向定位,轴向压紧换一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因为实际装配过程中,螺母锁紧的位置会与设计有差别,建议那个螺母位置采用卡簧做轴向 ...

角接触球轴承的外圈与轴承座的内圈的公差有4丝左右,按道理来说,它是跟着轴可以轴向移动的,不存在卡紧的原因

网友C:
是不是骨架油封磨轴  之前我们就有过这情况  里面的弹簧特别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骨架油封磨轴  之前我们就有过这情况  里面的弹簧特别紧

弹簧 我都给拿出来了,发热严重的位置是轴套与轴台阶的接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骨架油封磨轴  之前我们就有过这情况  里面的弹簧特别紧

红线附近轴承温度60度,低于红线处的温度,那么这个可能性最大。骨架油封和定位套摩擦把热量传给轴承和轴。

网友D:
细长轴,另一端是怎么固定的?
转速多少?
轴最终是烧坏?还是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细长轴,另一端是怎么固定的?
转速多少?
轴最终是烧坏?还是断裂?

另一端是橡胶瓦,转速1000,刚运行2天,轴还在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一端是橡胶瓦,转速1000,刚运行2天,轴还在使用

有没有可能是由于转动时另一端存在摆动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