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里钣金放样折弯中的折弯和成型什么区别?

楼主(2018-03-27):
我想放样圆到椭圆,为什么用折弯不可以,而用成型却可以?

网友A:
成型,模具成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型,模具成型

为什么折弯轮廓必须是直线或圆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折弯轮廓必须是直线或圆弧?

不一定吧,不太清楚你操作的具体状况

网友:
比如以天圆地方折弯为例,使用成型是使用模具压型,形成的是圆弧面,而使用折弯意味着是折弯机多次折弯线近似形成的圆弧面。
通俗地说,以圆为例,成型就是圆;而折弯是正三十多边形,近似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