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怎么安装UG之后打不开

楼主(2018-03-27):
电脑是WIN8 64位的,下载安装后只有快捷键,但是不能运行,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各位大神赐教。
谢谢~

网友:
win8 过渡版本 建议更换win10系统
我当初在win8 上装UG8.5,常规方法装不上,最后用的是万能许可证。
楼主不想换系统可以试试

网友:
换系统吧,win10的

网友A:
win10已经安装运行UG10.0,你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10已经安装运行UG10.0,你可以试一下

我试一试,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一试,谢谢~

度娘那里有安装教程

楼主:
这次度娘说的没成功

网友:
ug的几个版本在不同的windows版本上,我都安装过,都没有问题。关键是严格按照安装要求进行安装。
我做的ug安装教程视频:ugnx11的: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2OTI5MzkyNA==.html?spm=a2h1n.8251843.playList.5~5~A&f=27806265&o=1
ugnx12的: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I1NzIwMDg2OA==.html

网友:
最好使用win7 和win10的系统

网友(2018-05-27):
3 [2 C# j7 v4 [这次度娘说的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