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SW工程图标注的小问题

楼主(2018-03-27):
首先不知道各位在标注一些孔的表面粗糙度的时候是怎么标注的,我更多的是在直径尺寸的尺寸界限下面跟上粗糙度标注的,以前用CAXA的时候是粗糙度是可以跟尺寸线互相附着的,现在用SW标注一些平面尺寸的时候粗糙度就可以附着上去,可是直径尺寸这边就不行了如图1,2,。第二个问题是在一些设备的台面板上有很多缺口跟各种钻孔,标注起来很多尺寸密密麻麻的很难看。类似图3这种零件各位是否有一些好的办法来标注呢?

网友A:
按图一方式移动粗糙度符号尺寸线上,然后使用组合命令,把两个标注组合为一体

网友:
问题二可用孔表,类似于定一个座标,然后输出一个表格,标注各个孔中心的座标及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图一方式移动粗糙度符号尺寸线上,然后使用组合命令,把两个标注组合为一体

组合命令在哪?

网友:
大板一般两张图,一张孔表,另外一张标有精度要求的槽,孔

网友:
如果底板孔太多了,建议采用坐标标注法来弄。

网友B:
采用坐标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坐标标注

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