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理加工出来的六方?

楼主(2018-03-27):
https://v.qq.com/x/page/y01459pxwld.html两种零件,一种是内六方,一种是小花键,都是直接通过工具加工而成的,六方使用的是车床,花键是加工中心

零件在旋转,“刀具”在靠近,刀具不旋转,似乎是空挡状态,随着工件旋转
进入孔中,“刀具”和工件共同旋转
花键还能好理解点,有一个内花键刀,通过加工中心的旋转产生振动,下压成型
下边的挤出来大的铁削都能看见
类似于上边的工具,都是什么原理啊,自己能否DIY一个呢?就是没什么精度的那种

网友A:
外六方用铣床铣削,内六方加工方法没见过

网友B:
这不是理论上的六方是近视的六方

网友C:
内六方好像也是拿刀具挤出来的,最后再用钻把孔底倒角

网友D:
内六方不是冲压的吗?

网友E:
冲头也是在切削,只是角度很小。
以前自己做过一个五角钥匙,在车床上用。
应该我发过贴。

网友F:
内六方花键加工
大侠可以看看这个 有详细的介绍了 小点的花键也是可以在车床上做的     六方加工

网友(点评):
刚才链接没发出去 你看八楼的

网友: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MjM3ODk2Mw==&mid=2649839731&idx=1&sn=02f1bb64f64655daf938af3614f74262&chksm=82cea5cfb5b92cd97115ddc9deb40c5c63be6afa0440d4c2b848ead6e7c1cacc7e19d1761deb#rd

网友G:
我之前做过一个圆柱头内六角螺钉,当时使用电火花打的。

网友H:
通俗的讲就是挤压,原理和冲压类似但又不一样,工件与刀具共同旋转为了产生震动频率,加上挤压成型。重要的做功还是靠挤压。

网友I:
我这边用的电火花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六方用铣床铣削,内六方加工方法没见过

外六方好理解,这种内六方的加工方法不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理论上的六方是近视的六方

近似六方也可以啊,下扳手用的,差点没事

网友(点评):
好久好久以前,当你还是一个机械小菜鸟的时候。你磨的钻头打出的孔是三角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六方不是冲压的吗?

可以冲压,但是这种方法不是冲压,加工少量工件还是很有优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冲头也是在切削,只是角度很小。
以前自己做过一个五角钥匙,在车床上用。
应该我发过贴。

是以冲的力量切削吗?那为什么需要工件旋转?工件在停止状态下是不是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内六方花键加工
大侠可以看看这个 有详细的介绍了 小点的花键也是可以在车床上做的     六方加工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之前做过一个圆柱头内六角螺钉,当时使用电火花打的。

电火花也可以打,但是效率低下,成本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通俗的讲就是挤压,原理和冲压类似但又不一样,工件与刀具共同旋转为了产生震动频率,加上挤压成型。重要的 ...

挤压的话,和后边的花键的原理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这边用的电火花打的

批量的话,冷敦机更有优势

网友:
引用 楼主:
批量的话,冷敦机更有优势

是的

网友J:
这个加工方法网上能找到的,本想附链接的,但是等级不够没权限,囧。 刚好我们这有几十件产品现在也在采用这种工艺,在车间看了一会加工过程,但是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加工方法网上能找到的,本想附链接的,但是等级不够没权限,囧。 刚好我们这有几十件产品现在也在采用 ...

给工具照个照片,看看是什么样的东西,能看到内部构造就更好了

网友:
https://grabcad.com/library/mechanism-hexagon-am-1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以冲的力量切削吗?那为什么需要工件旋转?工件在停止状态下是不是会好点

不是硬冲,是在旋转过程中切削进给,和那刀柄和刀具结构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硬冲,是在旋转过程中切削进给,和那刀柄和刀具结构有关。

看来工件的旋转是会分解一部分的冲击力

网友:
这个没了解过。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内六方好像也是拿刀具挤出来的,最后再用钻把孔底倒角

不是挤出来的,切削出来的,刀具实际加工中有1度的偏摆,所以加工寿命比自制的挤压方式更好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不是挤出来的,切削出来的,刀具实际加工中有1度的偏摆,所以加工寿命比自制的挤压方式更好

你是理解透了!我琢磨透以后自己做了一个,用了两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是理解透了!我琢磨透以后自己做了一个,用了两年了

我是卖这个的所以了解。你是真的厉害!自己搞定了偏摆的问题。其实你可以自己搞个牌子卖这个的哈哈

网友M(2018-04-26):
可以用拉刀在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可以用拉刀在做吧

盲孔无法使用拉刀的

网友:
回转冲削刀具 BROACHING Tool

网友:
****轉貼老外的DIY***A Homemade Rotary Broach(Idea from randyc on the Practical Machinist Forum)
Photos and text copyright 2014 by James P. RiserFor an upcoming project I need to have square holes. On the prototype I merely filed a round hole to shape. This will not do for production. I was very pleased to see a thread by randyc on the Practical Machinist Forum. His design for a rotary broach would work for my upcoming needs. This is my build of his design.
The machined parts for the rotary broaching tool are shown here. This is standard machining.
Here is the ball bearing in position between the parts.
On the left is the body of the holder with its offset depression. The piece on the right has a matching depression in one end. The other end was drilled and bored to hold the 10mm broaching tool.
A groove is needed in the bearing end of this holder.

The assembled parts are shown here.

The holder was made from available tool steel pieces in my "scrap bin". The body is 1" diameter A-2 with one end turned down to 1/2" and the tool holder is 5/8" diameter W-1. The broach tool is made from 10mm HSS drill blank. This came in a 5" length and needed to be cut in half.
As with the original described on the Practical Machinist Forum, the 4 set screws merely keep the holder from falling apart. The set screws extend into the groove turned into the holder but do not clamp down on the holder. Wheel bearing grease lubes the ball bearing. (See full descrip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in the thread by randyc).
The drill blank was ground to the required shape on my old Gorton 375 grinder. The angle on the grinder was set to 2 degrees for clearance on the cutter as it broached the square hole. My plan was to have the tool angle greater than the usual 1 degree angle usually utilized on such tooling. I figured this would give me the "action" I desired.

The grinding - start to finish (the brass is a bushing I made to hold 10mm rod in a 1/2" collet):

The depth of the grind was controlled so that all four faces of the cutter matched.

I decided to try something new on the end or tip grind. Most sources suggest a concave end, randyc indicated that a flat grind will remain sharp longer than concave. I adjusted the tool to be centered on the grinding wheel to grind a curved tip. The theory being that it would be a compromise between a concave and flat grind with all 4 corners being sharp. The approach angle was set to 0 degrees for this grind.

The final tip grind matches the curvature of the grinding wheel.
A close up of the cutting tip:

The whole project was now ready for testing on a scrap piece of aluminum. The test was done on my old drill press at slowest speed.

Notice the three holes. The one at the bottom is just a 1/4" hole.
A countersink was used on the other two holes.
The tool tip was pressed into the countersunk depression to center it then the drill press turned on.
The tool quietly broached its way through the aluminum as hoped.

Here is the result of my first trial - it worked beautifully!

网友(点评):
原理一样,但是创新点独特、简练!赞、赞!赞!

网友:
***网上找来的图***

网友(2018-07-09):
楼主这是什么厂家的刀具?

网友N:
我们是孔钻了之后冲床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们是孔钻了之后冲床打的

钻孔后车床打孔是可以的,现在是想有一个比较快捷的方式

网友(2018-11-08):
引用 网友A:
外六方用铣床铣削,内六方加工方法没见过

铣床?   卧式铣车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