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一种真空吸附输送结构

楼主(2018-03-27):
目前设计了一套设备,研磨1mm的铜板,两面铜,中间为陶瓷,目前的方案是采用压住输送的方式用砂带磨,现发现极少量会有开裂的问题,现想找一种真空吸附输送的方案,最关键的是切削时切削液怎么不被吸入孔里面?大家是否有好的方案?感谢献计献策。

网友:
在真空吸附前利用破真空的压缩空气吹一下周围的切削液,然后再吸取

网友:
利用重力分离,做个大腔体开小孔做吸附用,再更高的位置用气泵来抽真空(不要用真空发生器),再加点纱布防水气,液体就留着腔体里,然后做个自动排水……不过得看你具体情况了,不一定好实现

网友:
真空平台有标准的,选用标准的就可以,你说的切削液进入孔里面的问题我不太明白,当你开始切削时,真空已经吸附压紧,切削完成没切削液时真空松开,怎么会进入孔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