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气缸设计

楼主(2018-03-27):
各位师傅们大家好:

如上图所示,我想要气缸从后面往前推,打开的盖子往右下降,最终让他合并。当气缸回缩时盖子打开,就像现在这个样子,不知道我现在的方法可以吗?

网友:
麻烦标记下是哪个气缸推

网友:
不靠谱,用cad先去画一下,看看力矩,算算推力

网友:
涂布机烘箱翻盖?

网友:
图一一看就没什么力矩,风险肯定很大

网友:
不靠谱 怎么保持平稳啊。

网友:
只用右面一组气缸 同样能够实现功能吧?

网友:
结构需要改进,左边那个气缸活塞伸出时,不一定能实现盖子向左翻转,右边气缸活塞往回缩,靠盖子重力盖子也能合上。

网友:
当盖子从合上的位置开始,气缸活塞杆伸出,活塞杆给盖章是一个平行于盖板平面的力,而此时需要盖板沿转轴实现翻转,这个翻转动作需要一个垂直于盖板的力把盖板拉起。

网友A:
盖子合上之后气缸还能推起来吗?是个死角点吧

网友:
真的盖平了好像起不来

网友:
看看死点位置。

网友:
可以参考液压升降台

网友:
盖子不重可以用电机连接,怎么翻都可以的

网友:
简单的连杆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盖子合上之后气缸还能推起来吗?是个死角点吧

气缸伸出时盖子合并,气缸回来时盖子打开

网友(点评):
不管是左边的气缸伸出,还是右边的气缸收回,盖子合上之后气缸跟盖子在一条线上,那盖子怎么打开呢?

网友:
之前看到过的真空静置箱翻盖好像就是这个结构,不过要计算力和保证平稳性

网友:
水平推开力看起来似乎不够

网友:
水平方向用气缸,注意角度和气缸推力是否足够,倾斜方向就直接用氮气弹簧,结构就类似我们汽车后备箱那样,只是开门的动力变成气缸

网友:
你这个就是担心一个气缸平行的的时候是吗?气弹簧研究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参考自卸车的连杆机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4f5d322a0102vwu9.html
没找到很合适的图片,这个将就看吧

楼主:
各位:谢谢你们了,后面我改进了很多,问题现在在实验中,将很快结果出来了。谢谢大家!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结构,虽然气缸需要的力也会比较大,但比起你前面的设计应该会小一些,而且结构应该也比较可靠,有不对的地方欢迎大神指导。图上气缸固定。

补充内容 (2018-3-31 09:19):
刚进行了模拟,受力方向是没问题,但气缸确实要力量大,以盖板长度200mm,重量10kg,盖板支点到气缸中距离20mm计算,要40mm缸径气缸,6kgf/cm^2条件下才能使用,如果没有结构限制,作为参考就好。

网友:
感觉受力方向有问题,

网友:
初始状态盖子是打开的,此时气缸后端进气,则活塞杆必然会受力顶出,但是翻转的过程不一定能将盖子合上。建议使用Solidworks的配合功能模拟一下翻转动作!
望采纳,谢谢~

网友:
确定能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