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铣床加工

楼主(2018-03-27):
如上图所示管件,如果用龙门铣床加工可以达到表示的尺寸和形位公差吗?

网友:
没有不好的机床,只有不好的技工

网友:
无非就是多打几次百分表,简单活

网友(点评):
不是干粗活的老设备就没问题

网友:
这图也真神了,平面还有标跳动表示的,I 服了 you!

网友:
这个设计真是大神的啊。

网友A:
我就问一个问题  ,你怎么检测加工精度是否通过

网友:
工件自身不变形就可以保证,前提是工件的应力要释放完全

楼主:
我是想检测的时候百分表会在端面滑过检测,所以标了端面的跳动,是不是一般应该标平行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问一个问题  ,你怎么检测加工精度是否通过

检测我想加工的时候人家直接在铣头那里安装百分表检测完一边再检测另一边,这样应该可以吧?零件回来了我也是没办法检测

网友:
这个标注有问题吧

网友(2021-07-20):
标端面跳动没问题。但基准应该是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