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螺母结构加速时,线加速度与角加速度的关系推导

楼主(2018-03-28):
符号说明:
a_v:线加速度,a_w:角加速度,T:扭矩,v:线速度,w:角速度,J:惯量,t:时间,p:螺距,n:转速

网友A:
V=WP/2π → V/W=P/2π → a_v/a_w   不需要后面的求导过程  速度之比  就是加速度之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V=WP/2π → V/W=P/2π → a_v/a_w   不需要后面的求导过程  速度之比  就是加速度之比

虽然数值是一样的,用导数的方式是从加速度的定义出发,逻辑严谨

网友(2020-08-24):
v=pn中p为螺距写错了吧,螺距单位rev/m,rev/min,应该是导程PB(m/rev)吧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